一个DXP设计规则问题

楼主(2009-10-17):
(无正文)

楼主:
其他的也一样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A:
把相关规则(这里指器件间距)前的勾去掉就可以了(也就是对该规则不进行检查),这样虽然属于“欺骗”性质,但实际大多都是这么用的,就比如LCD屏下面放元件,一片绿的那该多难受...

楼主:
:o呵呵 只有上面这个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