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m8125扩展串口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9-10-17):
我用gm8125扩展c8051f040的串口,单路通讯时没有问题,但多路工作时却出错,我把程序发出来,哪位高手帮着看看,谢谢了!

#include <C8051F040.h>                 // SFR declarations
#include <stdio.h>
sfr16 RCAP2    = 0xCA;
sfr16 TMR2     = 0xCC;
#define SYSTEMCLOCK        11059200               //系统晶振频率(外部晶振)
#define DELAY_TIME   60000 //Delay time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
typedef unsigned long int DWORD;
sbit MS=P5^0;     //GM8125 工作模式控制
sbit RESET=P5^1;  //GM8125 复位引脚控制
sbit STADD0=P4^0; //GM8125 发送地址线0
sbit STADD1=P4^1; //GM8125 发送地址线1
sbit STADD2=P4^2; //GM8125 发送地址线2
sbit SRADD0=P4^3; //GM8125 接受地址线0
sbit SRADD1=P4^4; //GM8125 接受地址线1
sbit SRADD2=P4^5; //GM8125 接受地址线2
//---------------------------------------------------------------------------------------------------
// 函数声明
//---------------------------------------------------------------------------------------------------
//系统初始化
void OSCILLATOR_Init (void);                                       //晶振初始化程序
void PORT_Init (void);                                             //端口初始化程序
void SYSTEM_INTT(void);                                            //系统初始化程序
void Interrupt_Priority(void);                                     //系统中断优先级设置程序
void SendData(BYTE SingleData);                                    //往串口0中写入数据
void Delaytime(WORD Count);
void UART0_Init(long int BAUDRATE, int Type);                      //串口0初始化
//---------------------------------------------------------------------------------------------------
// 主程序
//---------------------------------------------------------------------------------------------------
void main (void)
{
   SFRPAGE = CONFIG_PAGE;
   WDTCN = 0xDE;                       // Disable watchdog timer
   WDTCN = 0xAD;
   Interrupt_Priority();
   OSCILLATOR_Init ();                 // Initialize oscillator
   PORT_Init ();                       // Initialize crossbar and GPIO

   UART0_Init (7200, 3);               //母口工作波特率为7200
   EA = 1;
   RESET = 0;                          // gm8125系统复位
   Delaytime(6000);
   RESET = 1;
   Delaytime(6000);

   MS = 0;           //GM8125 工作在写命令字模式下
   STADD0 = 0;       //置GM8125 命令字地址
   STADD1 = 0;
   STADD2 = 0;
   Delaytime(6000);
   SendData(0XF4);   //设置GM8125 子串口波特率为19200bps,母串口波特率为115200bps
   Delaytime(6000);

     while(1)
  {

        MS = 0;     //GM8125工作在多通道模式
        STADD0 = 1; //
        STADD1 = 0;
        STADD2 = 0;
        Delaytime(6000);
        SendData(0x35);
  }

}
void Delaytime(WORD Count)
{
     xdata long i;
  for(i=Count; i>0; i--)
  {
     }
}
//***************************************************************************************************
//*******************************系统初始化程序******************************************************
//***************************************************************************************************
//---------------------------------------------------------------------------------------------------
//系统初始化程序
//---------------------------------------------------------------------------------------------------
void SYSTEM_INTT(void)
{
   SFRPAGE = CONFIG_PAGE;
   WDTCN = 0xDE;                       // Disable watchdog timer
   WDTCN = 0xAD;
   Interrupt_Priority();
   OSCILLATOR_Init ();                 // Initialize oscillator
   PORT_Init ();                       // Initialize crossbar and GPIO
   UART0_Init ();                      // Initialize UART0
   EA = 1;
}
//---------------------------------------------------------------------------------------------------
// 系统中断优先级设置程序
//---------------------------------------------------------------------------------------------------
void Interrupt_Priority(void)  //系统中断优先级设置程序
{
  EIP1 = 0x00;  //PCA中断高优先级
  EIP2 = 0x40;  //Uart1中断低优先级
    IP = 0x08;  //Uart0中断低优先级
}
//---------------------------------------------------------------------------------------------------
// 系统振荡器初始化函数(系统使用外部11兆晶振)
//---------------------------------------------------------------------------------------------------
void OSCILLATOR_Init (void)
{
   int i;                              // 软件定时器
   char SFRPAGE_SAVE = SFRPAGE;        // Save Current SFR page
   SFRPAGE = CONFIG_PAGE;              // Set SFR page
   // Initialize external crystal oscillator to use 11 MHz crystal
   OSCXCN = 0x67;                      // Enable external crystal osc.
   for (i=0; i < 256; i++);            // Wait at least 1ms
   while (!(OSCXCN & 0x80));           // Wait for crystal osc to settle
   CLKSEL = 0x01;
   // Select external crystal as SYSTEMCLOCK source
   SFRPAGE = SFRPAGE_SAVE;             // Restore SFRPAGE
}
//---------------------------------------------------------------------------------------------------
// 端口初始化函数
//---------------------------------------------------------------------------------------------------
void PORT_Init (void)
{
   char SFRPAGE_SAVE = SFRPAGE;        // Save Current SFR page
   SFRPAGE = CONFIG_PAGE;              // Set SFR page
   XBR0     = 0x37;                    // 使能串口0 使能I2C 使能SPI
   XBR1     = 0x00;
   XBR2     = 0x44;                    // 使能串口1 使能全局弱上拉 使能交叉开关
   P0MDOUT |= 0x01;
   P0MDOUT = 0x01;                     // 设置串口0发送引脚(p0.0)为推免方式
   P4MDOUT = 0xff;                     // 设置P4端口为推免方式
   P5MDOUT = 0xff;                     // 设置P5端口为推免方式
   SFRPAGE = SFRPAGE_SAVE;             // Restore SFR page
}
//---------------------------------------------------------------------------------------------------
// 串口0初始化
//---------------------------------------------------------------------------------------------------
void UART0_Init (long int BAUDRATE, int Type)                 //串口0初始化
{
   char SFRPAGE_SAVE;
   SFRPAGE_SAVE = SFRPAGE;             // Preserve SFRPAGE
   SFRPAGE = TMR2_PAGE;
   TMR2CN = 0x00;                      // Timer in 16-bit auto-reload up timer                                      // mode
   TMR2CF = 0x08;                      // SYSCLK is time base; no output;
                                       // up count only
   RCAP2 = - ((long) SYSTEMCLOCK/BAUDRATE/16);
   TMR2 = RCAP2;
   TR2= 1;                             // Start Timer2
   SFRPAGE = UART0_PAGE;
   if(Type == 1)
   {
     SCON0 = 0x50;
    }
else if(Type == 3)
   {
     SCON0 = 0xd0;
    }
   SSTA0 = 0x15;
                                    // Clear all flags; enable baud rate
                                    // doubler (not relevant for these
                                    // timers);
                                    // Use Timer2 as RX and TX baud rate
                                    // source;
   ES0=1 ;                          //EA=1;ES0 = 1;
   IP |= 0x10;
   SFRPAGE = SFRPAGE_SAVE;         // Restore SFRPAGE
}
//---------------------------------------------------------------------------------------------------
// 串口0写函数
//---------------------------------------------------------------------------------------------------
void SendData(BYTE SingleData)   //往串口中写入数据
{
     char SFRPAGE_SAVE = SFRPAGE;
  SFRPAGE = UART0_PAGE;
  SBUF0 = SingleData;                   // Tleransmit to Hyperterminal
  while(!TI0) ;
  TI0=0;
     SFRPAGE = SFRPAGE_SAVE;
}
//---------------------------------------------------------------------------------------------------

多路工作时向串口1发送0x55,发出来的确实0xfc,应该是初始化的问题,希望大家帮忙看看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