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程序

楼主(2009-10-17):
为什么RC0-RC3不能赋值??应该我的基础很不扎实吧,麻烦各位看看

网友A:
我的好像可以哎,能告诉我你仿真的环境吗,是MPLAB SIM吗?运行到哪一步?

楼主:
是的啊,晕死。我再去查一查。程序都能运行,就是RC0-RC3没有变化!

楼主:
还是不行,A口也不能这样赋值。到底是为什么,编译环境应该没有错的啊,就是MPLAB SIM!
这个程序,非常简单。要是连这个都调试不成,对我打击也太大了吧- -!
#include<pic.h>
#include<pic16630.h>

delay()
{
unsigned int i;
for(i=0;i<500;i++);
}
main()
{
TRISC=0x00;
while(1)
{
  PORTC=0x3F;
  delay();
  PORTC=0x00;
  delay();
asm("clrwdt");
}
}

网友B:
哎,只用过经典51的,不算学过单片机。
AD口要设置为数字口,要系统看的话,搞一本张明峰的《PIC单片机入门与实战》。

网友C:
我用的PICC 上面没有出现过
你管它呢 只要编译通过考验下载到单片机里面就可以了

楼主:
哎,只用过经典51的,不算学过单片机。
AD口要设置为数字口,要系统看的话,搞一本张明峰的《PIC单片机入门与实战》。
引用 网友B:
张工的书我有,一直在看,我去看看是不是数字口和模拟口的问题?

楼主:
哎,只用过经典51的,不算学过单片机。
AD口要设置为数字口,要系统看的话,搞一本张明峰的《PIC单片机入门与实战》。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只要加句ANSEL=0x00,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