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电话产品的耐压测试

楼主(2009-10-17):
我们的一个产品,有PSTN市话接口。近期作耐压测试,认证公司说要加1500V的交流电压,测试结果是我们产品只能打到1200V。板子上有一定原因,另外我还用了个OMRON的信号继电器以切换市话,这个继电器的文档上耐压只有1000V。
奇怪的是,这种继电器在类似产品中很常见,难道都通不过1500V的测试?望达人指点一二

网友A:
元件的耐压值都是一个有余量值,特别是老外的期间余量值往往偏低,比如耐压10V的放在12V依然工作正常也是常有的事儿,不过老外的产品中一般很少这样用,国内很多厂家为了成本的需要做一些极限应用也是常有的.耐压测试仪一般是测试瞬间耐压是否击穿,只要余量够顶得住过实验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好像UR认证需要检测所有器件的原始参数,这样才是合理的,信息部等的测试都是功能测试只要过了就表示能用,粗浅认识胡说一气不知合不合您的胃口.

楼主:
感谢回复,确实OMRON的耐压,标称是1000V,但可以打到1400V,(补充,UL测试的是连续耐压)
我奇怪的是电话接口输入最高也就是75V,为什么要打到1500V(认证公司只说必须,没有理由),网上信息只言片语,说只要1200V(有公式,是概数),但不够权威,我只好看看了下UL的文档,400多页E文的,比较乱,没找到我产品适用的测试电压。若有人明白UL的测试要求最好,若没有我就还得研究UL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