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了文件系统拼语音的产品,有哪些提速绝招

楼主(2009-10-17):
自已做的MP3模块,想用到数字播报系统上去,用户反映说数字播报中间有停顿感,不连续,并举证说程控交换机上的语音卡与我的MP3模块做对比测试,同样的语音,俺这模块说话有点结巴.
俺已采取以下措施:
1.将每个语音片要播报数字预处理,找到每个数字的起始簇号,播放时直接读簇,除掉遍历目录项查找文件需要的时间.
2.将主控MCU的外频达最大.

俺没做过程控交换机语音播报卡,未悉其中玄机.请大家说说还能有些什么办法提速.不用客气,想到什么尽管说,主要是想多寻些思路.先谢谢大家了.

楼主:
补充一下,播报单个文件是很流畅的,结巴的是数字之间,比如数字168就需要依次放1.mp3,6.mp3,8.mp3文件的内容.在1.mp3与6.mp3之间会有延时停顿.

网友A:
可不可以将那些数字音频文件在系统初始化的时候就先读出?总共也就10个吧,应该不大,呵呵。
另外那些音频文件用cooledit打开看看波形是否头和尾有空白信号,有则删掉空白,可能可以节省一些时间,如果不能处理文件就没办法了。
音乐换曲应该会慢的。

网友B:
交换机的语音播放卡和MP3播放系统是不同的,前者是数字录音机,而MP3播放芯片调入新文件的速度本来就较慢,还要解压缩,一旦选定了某款播放芯片,文件切换速度的上限就已经确定了,提高操控MCU的速度最多只能争取到微秒到毫秒量级的速度,完全可以忽略,要从文件本身和播放芯片上找找是否还有潜力,比如截去文件头尾的空白时间、降低采样率,研究播放芯片本身,是否能够通过操控、设置来提高文件定位、载入的速度等,这方面可与播放芯片制造商联系咨询一下。

网友C:
在播放的同时就去预处理下一个要播放的片段嘛。

网友D:
用RAM缓冲数据,缓冲到一定数据量再开始播放

网友E:
2楼: 补充一下,播报单个文件是很流畅的,结巴的是数字之间,比如数字168就需要依次放1.mp3,6.mp3,8.mp3文件的内容.在1.mp3与6.mp3之间会有延时停顿.

那些1.MP3,6.MP3,8.MP3是怎么生成的?
不可以是168.MP3吗?

网友F:
楼上说的虽然在存储时不是这样,但可以作参考哟,看看CPU的流水线作业方法,是不是可以先将1.mp3、6.mp3、8.mp3三个文件处理成一个文件再播放?

网友G:
汗~

最让你基于一个个文件去播放的?

楼主:
汗~

最让你基于一个个文件去播放的?
引用 网友G:

老X还有什么办**我这个不是用在交换机上.是用在其它地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次读出不太现实,除了数字还是26个英文字母,还有其它一些语音,只能根据要求拼起来放音.

网友H:
什么核?RAM多大?条件满足的话我送你MEGA上的ADPCM,比MP3要快得多,绝对感觉不到停顿。

不过就拼凑语音来说,要做到自然不仅仅是不停顿就可以的,单纯数字好办些,文字的播报要感觉稍微自然,都有些难度。

网友I:
mp3格式不了解,不过似乎有索引,可以拖放啊

网友J:
外挂个RAM,全部调入,剩下就是指针寻址,还有就是你的 MP3码率可以很低,频带上限到600Hz-2K就可以了,估计你没重新编码

网友B:
各位,楼主的方案是已经确定了的,就是“以VS1003B和山景SOC芯片为背景,倾心研制数字化语音录放产品”,当然有其它方案可以轻松解决,但基于楼主的前提,很多招是用不了的,只能基于现有系统优化,除非走投无路。

楼主:
呵呵,是chunyang那情况,其它平台软硬件重整,不现实了,只能在现在基础上努力努力.谢谢大家出主意.

网友K:
您的问题来自两方面:
1.各数字的码流之间的接续时间问题, 采用一些预处理方法应该可以基本解决;
2.各数字发音间的上下文关系, 这个一般人是不注意的(例:"555"的发音中, 3个"5"的声调都是不一样的,如果硬要用一个音去拼接, 那及其不自然, 即使问题1解决了,同样会显得结巴);

网友L:
恩。
真的很受用

网友K:
另外发音库的建立也需要一些专业知识, 如果不是任意文本的发音, 是可以做得比较自然的.

网友K:
LZ目前的平台不是主要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K:
那请教一下,平台不是主要问题,还有什么好的优化方法,顾客不讲语调,只要能连续播数字就行。

网友K:
建议:
1. 将所有的发音文件的波形编辑确认一下, 看头尾是否有无用波形, 有就裁减掉;
2. 稍微注意一下两个发音数据流之间的连接间隔(我总觉得这个不应该是问题, 50ms够大了吧, 但对人耳来说根 本感觉不到);

如果上面都做到了, 不应该有问题呀!

网友M:
1、自己裁剪出来的mp3文件,一般前面有一段00 的数据,播放的时候可以跳过前面的一串00 直接播有效数据
2、mp3文件的比特率可以用小一点,32Kbps的几个文件切换要比128Kbps的听起来流畅
3、解码芯片在固定比特率下解码一段数据的时间应该是可以量化的,比如一次解码的是32byte, 可以计算下耗时,然后看在这个时间之内能否实现下一个文件的打开和第一轮数据的读取,就可以计算到可以将多少码率的mp3文件做到完全的流畅播报

楼主:
回25楼和26楼友,首先谢谢两位的建议.换成WAV文件测试,比MP3快很多,除掉数字文件的头尾空余部分,播报比较流畅了.MP3解码启动慢,估计与解码芯片要先缓冲数据有关,一般场合也能说得过去.
再次谢谢大家,问题已解决,结贴.

网友G:
呵呵,解决了就好:)

网友N:
谁能告诉我SH69P20B集成块的开路阻值1-18个脚,各个脚的阻值是多少,谢谢了。

网友N:
谁能告诉我SH69P20B集成块的开路阻值1-18个脚,各个脚的对地阻值分别是多少,谢谢了。

网友M:
突然想到个问题,如果是直接解码wav文件,就不用vs1003了呀。
直接找个速度快点的单片机 加上颗dac 就可以很好的实现了
成本应该低很多,不过也要看看产品的量是否值得做这个修改

网友K:
突然想到个问题,如果是直接解码wav文件,就不用vs1003了呀。
直接找个速度快点的单片机 加上颗dac 就可以很好的实现了
成本应该低很多,不过也要看看产品的量是否值得做这个修改 ...
引用 网友M:

对于播放语音,连DAC都不用,十几个电阻搞定。

楼主:
回楼上两位网友.普通的DAC是无法与专业的音频DAC相比的.还有采样率也很搞得您头大,音质根本没法比,当然低端应用完全可以用DA或PWM来实现,北京唯创就主攻这类应用,用SD卡存歌曲,用单片机播放.

网友O:
如果只是语音,还是按文字转语音的方法做比较好,我做过,难度有些大.

网友P:
05年就解决过这个问题.
我的思路是很巧妙的,呵呵

楼主:
呵呵,mcuisp还有何妙招,俺有些不信,这东西是死的,chunyang老早分析出123了.用户因为报时用得多,已同意整出1-60全部60个语音文件,这样报时比较连贯,拼数就用WAV文件来播报,基本满足要求了.

网友P:
呵呵,激将俺也不说。
123后面还有无穷多个数呢。

网友Q:
呵呵,楼上的立场坚定,打死也不说,好同志!

楼主:
回复 网友P:
俺把我的拼语音播放效果用PC机录了个音,请MCUISP网友您听一下,如果您确有办法提高播放连贯性,俺拜您为师,真没想出有何绝招.

网友P:
我的做法,就跟用编辑软件拼成一个文件来听效果是一样的。
绝招嘛,呵呵。当然没那么容易想到。
不过wav格式在嵌入式领域更适合。

楼主:
回复 网友P:
您用的是什么采样率的WAV?如果不压缩,高品质的音乐WAV,单片机倒数据来不及.

网友P:
现在的单片机都很快啦

网友R:
adpcm 格式的wav 和mp3 大小差不多

wav不需要解码,甚至连dac都不需要,直接pwm出去

楼主:
呵呵,我就是用的ADPCM格式的WAV文件做的,速度比MP3启动快.
呵呵,用44.1K采样,音质应该相当不错.如果不压缩,直接回放,俺这模块速度跟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