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系列用来做什么?

楼主(2009-10-17):
请问STC系列的EEPROM是用来做什么用的?
过去学8051时候,存指令有ROM.存数据有RAM和FLASH.
那么现在STC内带EEPROM是用来做什么的了?

网友A:
老李卖的西瓜,你问老张老李的西瓜好吃不

网友B:
eeprom是电可擦除可编程只读存储器,可以掉电保存数据。

网友C:
恩,就是保存一下数据或信息,下次开机时就可利用这些数据,不过平时很少用,我觉的也没太大用,得分情况

网友D:
请不要混淆全球最牛X的"51单片机设计公司"STC和全球顶尖的半导体公司ST。

网友E:
存储数据的呀,优势就是可以掉电保护,建议楼主看下微机原理,上面讲的非常清楚

网友F:
这些数据存到EEPROM里面,掉电后数据不会丢失的! 类似24c02之类的IIC控制的芯片!

网友G:
就是存储数据,掉电后不会丢失

网友H:
学过微机原理的人应该都很清楚这个问题,上面的确讲的很清楚

网友I:
就是存储数据的,优点就是掉电数据不丢失

网友J:
和flash相比
EEPROM可以按字节擦除,flash只能一次擦一块
EEPROM的写如次数比flash更多

网友K:
这个问题似乎有点,用过单片机开发的,应该都知道它的用途

网友L:
EEPROM是电可擦除可编程只读存储器,允许在线编程写入和擦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