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操作系统接受两个VID和PID完全一样的HID设备?

楼主(2009-10-17):
如何使操作系统接受两个VID和PID完全一样的HID设备?
项目描述:
1。采用芯片HT82M99E
2。用途:模拟键盘,上传到PC少量数据。
3。所有产品的VID和PID相同。
问题描述:
1。假设有两个HID设备产品A,B。两台电脑甲乙丙。
2。AB均连接到电脑甲,AB工作都正常,但是AB都连接到电脑乙上时,出现操作系统蓝屏,或者提示“由于系统中已有一个重
   复的设备,windows无法加载这个硬件的设备驱动程序,(代码 42)”。
3。A连接到电脑丙上时,提示“无法识别”。
请教:
1。是HID产品硬件电路的问题?
2。是HID产品软件设置的问题(描述符异常)?
3。是电脑硬件的问题?
4。是电脑操作系统的问题(需要升级操作系统)?
5。是电脑BIOS的设置问题?
==============================
如何使操作系统接受两个VID和PID完全一样的HID设备?
项目描述:
1。采芯片HT82M99E
2。用途:模拟键盘,上传到PC少量数据。
3。所有产品的VID和PID相同。
问题描述:
1。假设有两个HID设备产品A,B。两台电脑甲乙丙。
2。AB均连接到电脑甲,AB工作都正常,但是AB都连接到电脑乙上时,出现操作系统蓝屏,或者提示“由于系统中已有一个重
   复的设备,windows无法加载这个硬件的设备驱动程序,(代码 42)”。
3。A连接到电脑丙上时,提示“无法识别”。
请教:
1。是HID产品硬件电路的问题?
2。是HID产品软件设置的问题(描述符异常)?
3。是电脑硬件的问题?
4。是电脑操作系统的问题(需要升级操作系统)?
5。是电脑BIOS的设置问题?

网友A:
使用不同的设备序列号

楼主:
谢谢楼上同仁。理解如下:
如您所说,底层代码需要采用随即数,才可能实现同一类型产品的设备序列号互不相同。这样的话,两个设备的设备序列号相同的概率非常低。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以上理解不知道是否正确。

楼主: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底层单片机系统没有时钟,如何才能取得随即数,保证同一系列产品产生的随即数不同。本人测试发现,上电RAM的数据并不是随即的。不知有什么办法可以保证同一系列产品产生的随即数互不相同。

网友B:
可以用一个伪随机算法。素数模乘同余法。到GOOGLE搜一下。

网友A:
可以在烧录时生成唯一的设备序列号(例如递增),然后烧入MCU。或者使用专门的序列号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