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lpc2132 怎么每次都要先配置一下IO方向寄存器?

楼主(2009-10-17):
我初始化时已经设置了IO口的方面配置寄存器,而且我确信配置没错!
但在后面的程序里要操作IO口的输出电平时,还要配置一下方向寄存器。为什么?
例如:
IO0DIR|= MIC_EN;
IO0SET = MIC_EN;
MCU:LPC2132

网友A:
没有遇见过,把你的程序贴上来看看?

楼主:
//gpio初始化函数
void gpio_init(void)
{
//P0口
        IO0DIR |= RESET;
        IO0SET = RESET;                           //语音芯片的复位脚,初始化为高电平.

        IO0DIR |= DATA;
        IO0SET = DATA;                           //语音芯片的数据脚,初始化为高电平.

        IO0DIR |= SYSRST;
        IO0SET = SYSRST;

        IO0DIR |= SPK_EN;
        IO0CLR = SPK_EN;

        IO0DIR |= MIC_EN;
        IO0CLR = MIC_EN;

        IO0DIR |= AUD_EN;
        IO0CLR = AUD_EN;

        IO0DIR &= ~RF_INPUT;               //P0.21为无线接收输入口
        IO0DIR &= ~MOD_DET;                //检测模块是否捕捉到信号
        IO0DIR &= ~VOICE_BUSY;

        IO0DIR &= ~DTMF4;
        IO0DIR &= ~DTMF3;
        IO0DIR &= ~DTMF2;

        IO0DIR |= TX_RF;
        IO0CLR = TX_RF;
//P1口
    IO1DIR &= ~DTMF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