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做反激,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2009-10-17):
初次做反激,请各位高手帮我审核一下我用UC3845反激设计的12V15A充电器, 附件为原理图,请大家看看,指点指点,先谢了!此电路输入电压为AC200-240V,输出为DC10-14.5V输出最大15A.

网友A:
建议你改用正激,反激的不适合做这么大功率,

楼主:
用正激是可以的,用TL494+晶体管半桥也能轻松搞定.这里我还是想用反激把它搞定,挑战一下.就反激而言,请问下有没有明显不合理的地方?

网友A:
很多地方要修改.肯定是正激方式了.

楼主:
难道反激就搞不定区区200W,请大家说说.

网友B:
貌似只能正激

网友A:
反激理论上是可以做到无穷大,只是实际应用成本的考虑,大功率反激如250W应用也不少 象电视机里面就应用的很广,低压大电流难度就会大很多!http://www.daxia.com/ic/download/on_on1138.pdf 这个是250W反激的电路 IC是MC44605!

网友C:
太有挑战精神了,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真的这么有挑战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IC不错,不过6N60能做到250W值得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