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P87LPC764的复位脚P1.5能不能做驱动用,去驱动一个三极管啊?

楼主(2009-10-17):
P87LPC764的复位脚P1.5能不能做驱动用,去驱动一个三极管啊?

网友A:
该I/O只能做输入,不建议该口去驱动3极管。

网友B:
我的印象中是可以的!

楼主:
那该怎么做?应该不能跟三个二极管直接相连吧

网友A:
我觉得最好别这么用,如果确实要这么用的话,肯定不能直接连接

网友C:
是啊
该管脚是只做输入用的

网友:
接个上拉电阻吧

楼主:
接个上拉电阻就可以?这个电阻要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