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stc89c52连接MFRC522

楼主(2009-10-17):
stc89c52是5V单片机,使用I2C接口与RC522通信。调试时,发现SCL低电平被拉高到1.2V左右。奇怪一个现象就是,我只在sda线上发数据,断开SCL连接,用示波器测量,SCL在sda发数据器件,保持高电平,在sda不发数据时,SCL有一序列脉冲,是不是在单片机的scl和rc522的scl冲突造成sc低l电平拉高的,但为什么这样,我就要请各位帮忙了。I2C的连接,我是上拉10k电阻,数据线串联200欧电阻,或直接相连,上拉电阻接5v或3.3V电平,我都试了一遍,scl低电平还是拉到1.2v了,啥回事?

网友A:
单片机的scl和rc522的scl不是相连的吗?上拉用47k电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