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如何用单片机普通I/O口检测上升沿或下降沿?

楼主(2009-10-17):
用的是P89C669FA单片机,P1.5和P1.4 分别来检测2路信号的上升沿或下降沿? 直接与信号连接的,中间没有加其他逻辑器件

网友A:
可以直接读啊

网友B:
检测电平,判断电平的变化。。。。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直接读出来的应该是I/O脚的状态吧,这样能检测它的上升沿或下降沿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的意思和2楼的差不多吧

网友:
自己写个小程序吧
两个状态,一个前一时钟的的状态和一个当前状态
用逻辑判断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C:
可以考虑用中断管脚
直接可以读时钟沿

楼主:
用中断也想过了,可是中断多了容易出问题

网友D:
用中断也想过了,可是中断多了容易出问题
引用 楼主:

6楼说的状态机挺合适的,
不过这种检测方式浪费资源,
影响效率。

网友E:
频繁的检测确实影响CPU效率,
还是用中断吧。

网友F:
同意六楼做法

网友A(2009-11-16):
用中断会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