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I2C器件与单片机之间距离过远怎么办?

楼主(2009-10-17):
I2C器件与单片机之间距离过远怎么办?

楼主:
我使用的是ZLG527射频模块,工作在I2C模式下,在使用短路线将模块信号线与单片机管脚连接时可以正常读写射频卡,如果将射频模块与单片机距离拉远智能检测到起始条件,运气好时可以传送几个字符,不过不能正常通讯。

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请各路大侠赐教!

网友A:
谢谢楼上的回帖,问题已经解决,与大家分享下,加一个强上拉,还可以放慢I2C的速度。速度没有上拉效果好。

网友B:
楼上是马甲?

网友C:
摘要:介绍了I2C总线的特点及数据通信的基本协议,并以AT89C51单片机与美国MAXIM公司的8位电压输出DAC数模转换器MAX517之间的通信为例,详细介绍了通过I2C总线进行数据通信的具体硬件电路连接和其通信子程序的编程方法。

    关键词:I2C总线;AT89C51;MAX517;数据通信1 I2C总线的特点及基本通信协议I2C总线是Philips公司开发的一种简单、双向二线制同步串行总线。它只需要两根线 串行数据线和串行时钟线 即可使连接于总线上的器件之间实现信息传送,同时可通过对器件进行软件寻址,而不是对硬件进行片选寻址的方式来节约通信线数目,从而减少了硬件所占空间。因为总线已集成在片内,所以大大缩短了设计时间,此外,在从系统中移去或增加集成电路芯片时,对总线上的其它集成芯片没有影响。1.1 I2C总线的主要特点I2C总线通常由两根线构成:串行数据线(SDA)和串行时钟线(SCL);总线上所有的器件都可以通过软件寻址,并保持简单的主从关系,其中主器件既可以作为发送器,又可以作为接收器;I2C总线是一个真正的多主总线,它带有竞争监测和仲裁电路。当多个主器件同时启动设备时,总线系统会自动进行冲突监测及仲裁,从而确保了数据的正确性;I2C总线采用8位、双向串行数据传送方式,标准传送速率为100kB/s,快速方式下可达400kB/s;同步时钟可以作为停止或重新启动串行口发送的握手方式;连接到同一总线的集成电路数目只受400pF的最大总线电容的限制。1.2 I2C总线数据通信基本协议利用I2C总线进行数据通信时,应遵守如下基本操作:(1)总线应处于不忙状态,当数据总线(SDA)和时钟总线(SCL)都为高电平时,为不忙状态;(2)当SCL为高电平时,SDA电平由高变低时,数据传送开始。所有的操作必须在开始之后进行;(3)当SCL为高电平时,SDA电平由低变为高时,数据传送结束。在结束条件下,所有的操作都不能进行;(4)数据的有效转换开始后,当时钟线SCL为高电平时,数据线SDA必须保持稳定。若数据线SDA改变时,必须在时钟线SCL为低电平时方可进行。

网友C:
2 AT89C51与MAX517的I2C数据通信2.1 MAX517简介MAX517是MAXIM公司生产的8位电压输出型DAC数模转换器,它带有I2C总线接口,允许多个设备之间进行通讯。MAX517采用单5V电源工作。该芯片的引脚图见图1所示。各引脚的具体说明如下:1脚(OUT):D/A转换输出端;2脚(GND):接地;3脚(SCL):时钟总线;4脚(SDA):数据总线;5、6脚(AD1,AD0):用于选择哪个D/A通道的转换输出 由于MAX517只有一个D/A,所以,使用时,这两个引脚通常接地。7脚(VCC):电源;8脚(REF):参考。2.2 MAX517的工作时序

    图2是MAX517的一个完整的转换时序。首先应给MAX517一个地址位字节。MAX517在收到地址字节位后,会给AT89C51一个应答信号。然后,在给MAX517一个控制位字节,MAX517收到控制位字节位后,再给AT89C51发一个应答信号。之后,MAX517便可以给AT89C51发送8位的转换数据(一个字节)。AT89C51收到数据之后,再给MAX517发一个应答信号。至此,一次转换过程完成。MAX517的一个地址字节格式如下:
BIT7 BIT6 BIT5 BIT4 BIT3 BIT2 BIT1 BIT0
0 1 0 1 1 AD1 AD0 0

网友C:
其中,前三位010出厂时已设定。对于MAX517,BIT4和BIT3这两位应取为1。因为一个AT89C51上可以挂4个MAX517,而具体是对哪一个MAX517进行操作,则由AD1、AD0的不同取值来控制。MAX517的控制字节格式如下:
BIT7 BIT6 BIT5 BIT4 BIT3 BIT2 BIT1 BIT0
R2 R1 R0 RST PD X X A0

在该字节格式中,R2、R1、R0已预先设定为0;RST为复位位,该位为1时复位所有的寄存器;PD 为电源工作状态位,为1时,MAX517工作在4μA的休眠模式,为0时,返回正常的操作状态;A0为地址位,对于MAX517,该位应设置为0。2.3 MAX517与AT89C51的硬件连接AT89C51是ATMEL公司的89系列单片机的一种电路,是市面上应用相当广泛的一种产品。图3所示为MAX517与AT89C51的硬件连接电路。该硬件电路中,采用MAX813作为看门狗电路,既可自动复位,也可手工复位。利用该电路可以用数码管来显示0-255个数字量,图中,采用MAX7219作为数码驱动电路,若将MAX517的输出引脚连接到示波器上,还可以显示相应的模拟电压的变化情况。

网友C:
3 MAX517与AT89C51的通信子程序该系统应将MAX517作为从设备,AT89C51作为主设备。首先主设备向从设备发送一个地址字节58H,之后从设备则发一个应答信号,主设备接到应答后,再发给从设备一个控制字节00H,当从设备接到该控制字节后,再发给主设备一个应答。之后主设备便可发给从设备要转换的8位数据。其工作流程图见图4所示。具体的程序代码如下:程序开始时,定义P1.6,P1.7为SDA,SCL;//起始条件子函数void Start(void){SDA=1;SCL=1;NOP;SDA=0;NOP;}//停止条件子函数void Stop(void){SDA=0;SCL=1;NOP;SDA=1;NOP;}//应答子函数void Ack(void){SDA=0;NOP;SCL=1;NOP;SCL=0;}//发送数据子程序,Data为要发送的数据void Send(uchar Data){uchar BitCounter=8; //位数控制uchar temp; //中间变量控制do{temp=Data;SCL=0;NOP;if((temp&0x80)==0x80)//如果最高位是1SDA=1;elseSDA=0;SCL=1;temp=Data<<1; //左移Data=temp;BitCounter--;}while(BitCounter);SCL=0;}//读一个字节的数据,并返回该字节值uchar Read(void){uchar temp=0;uchar temp1=0;uchar BitCounter=8;SDA=1;do{SCL=0;NOP;SCL=1;NOP;if(SDA) //如果SDA=1temp=temp|0x01;elsetemp=temp&0xfe;if(BitCounter-1){temp1=temp<<1;temp=temp1;}BitCounter--;}while(BitCounter);return(temp);} 4 结束语由于该系统可通过单片机给MAX517发送0-255的数字量,并且可用数码管显示,同时,用示波器还可观测相应的电压变化,直观性非常好。同样,该程序对单片机与MAX518、MAX519等的通信都具有参考价值

网友D:
上拉再强,只要你的SCl太快距离远照样不行的

网友E:
应该上拉会比较有用吧
信号的衰减会小些

网友F:
如果距离很远的话,可以考虑加I2C中继器。

网友G:
强上拉作用有限啊,
还是考虑I2C中继器吧。

网友H:
第一次听说 I2C还有中继器.

又长见识了

网友I:
使用P82B96,可以将I2C距离扩展至1000m
<<基于P82B96的I2C远程IO扩展系统 >>
http://www.zlgmcu.com/download/downs.asp?ID=3423

网友D:
使用P82B96,可以将I2C距离扩展至1000m

http://www.zlgmcu.com/download/downs.asp?ID=3423
引用 网友I:

竟然能到100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