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ybody Can help?

楼主(2009-10-17):
上位机(PC)传过来一个数/一组数,如何在51单片机中定义一个常量/常量数组(值同上位机传过来的)?
小弟想不出办法

楼主:
另 是浮点型的数, 上位机以字符串的形式发给单片机

网友A:
不清楚LZ的意思

网友B:
我也是,看看龚建伟老师的书,。

楼主:
我的意思 是 在单片机运行过程中,能不能 定义一个 浮点型的常量,这个常量的数值 来自于上位机
比如说,上位机 给一条指令 要求 定义一个1.123大小的常量
注:我这样做,主要是给系统校准

网友C:
不好这么做。
我觉得你可以把收到的数存到EEPROM里,需要的时候取出来。

网友D:
你找死啊....上边处理完下传个结果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EEPROM慢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明白你的意思
你的意思是上位机每次传一次结果?但是校准就一次啊。
还是在上位机那里把参数copy过来,在Keil中在重新定义,编译,再烧录(其实,我现在就是这么做的,但是太麻烦,特别是生产部门的人不会弄)

楼主:
10楼
我把上位机得出的值copy过来,定义在51的code区,难道不是常量,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E:
找做烧录器的厂家,叫他们把你所说的上位机程序弄到烧录器里面去,烧录前运行上位机程序,然后把结果烧写到指定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