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按字节查看磁盘上的数据的软件叫什么名字?

楼主(2009-10-17):
看过一些文件系统的学习资料会有将磁盘上的数据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的显示出来,然后就可以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的分析磁盘上的数据的软件,这个软件叫什么名字?
比如像这样:

网友A:
看不到图.....
应该是WINHEX吧,以前搞SD卡的文件系统用过这个

楼主:
谢谢楼上,我自己也看不到图,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B:
汗~
谁能够看到你硬盘你的文件啊?

而且还是临时目录里的,而且链接格式也不对:

正确的贴图方法:
点"高级回复",然后点 “添加附件” 或者“批量上传”,上传后图片就自动加入帖子了

网友C:
看来用WINHEX的人还不少~

楼主:
哈哈,就是这两个软件,谢谢各位,我要准备学习一下文件系统。
另外,我在高级回复里点添加附件,选择了.jpg图片后确认就会弹出一个对话框“无效的图片文件!”,现在用批量上传的功能好像没有问题。

网友D:
pctool,很古老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