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的large模式编译,高手过来帮看下

楼主(2009-10-17):
在keil中原本使用small编程成功了的程序,后来由于添加变量超出地址空间,而使用large模式编译,编译没有错误,可程序运行起来就出错了,请问那个高手知道是什么问题影响的,按理large模式只是把没定义存储类型的变量编译成xdata,为什么会造成程序运行出错呢?
     请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A:
出错是什么现象呢?编译成lage模式,芯片的XDATA真实内存地址与Keil设定一定要一致的,不放心去时可去看一下生成的*.m51文件,能看出各种变量的精确位置.

网友B:
LZ的单片机有xdata RAM吗?

楼主:
谢谢,几位热心朋友的回答,我的板子有带xram的,就是在移植一个ucos系统的,因为变量非常多根本无法每个把握到。使用small编译成功后,添加其他函数功能编译后出现overflow,改用large模式编译,仿真可以成功,但是一下载就运行出错

楼主:
各位高手有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出错的原因在那个地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