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局变量和消息传递

楼主(2009-10-17):
刚开始用操作系统, 想问用全局变量跟用消息(mailbox)有什么区别呢?

望大虾指点.小弟先谢了.

网友A:
所谓“全局变量”便是开辟一个公共区给数个线程序或进程共享,使用规范或协议由相关线程或进程自己统一确定,无须操作系统干预。而消息传递则必须通过操作系统的消息传递机制,由操作系统协调完成,线程或进程必须遵循操作系统的相关规定或协议。

一般而言,采用公共区(或共享区)的方式,效率较高,而且传输的数据形式比较灵活。而采用消息机制传递数据则相对来说比较规范可靠(协议已由操作系统确定)。

网友B:
用全局变量要考虑线程安全(thread safe)。
用消息邮箱的话不用考虑这一点,根据OS提供的API来操作即可。

网友C:
:P2楼的要
详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