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个原理图

楼主(2009-10-17):
请问大虾们,我这个原理图是否有问题。想实现的功能是:用DS18B20测量温度,并在数码管或者12864上显示。谢了。在线等

网友A:
18b20那个10K电阻干啥使得?

网友B:
18b20没有供电?电源线上滤波电容放一点,isp接口引出来。

网友C:
18B20的10K有问题,没供电了...

楼主:
是不是3脚直接接VCC,把2脚的10K电阻去掉就行了?
其他地方就没错误了?

网友D:
18B20的3脚接Vcc,2脚用4.7k或5.1k的电阻上拉到Vcc
别的器件的接线和你的单片机程序有关,不好判断,但18B20用10k上拉肯定不对

网友E:
五楼是对的,温度传感器接得不对

网友F:
DS18B20的1脚接地,3脚接电源,2脚DQ端直接与单片机某一脚相连,不要接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