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坦白,运放有个参数我不懂什么意思:输入噪声密度

楼主(2009-10-17):
有了解的师傅给点拨一下,不胜感激!我只知道这个参数值越小越好,应该是描述零输入时输出噪声电压和噪声频率关系的一个参数,但具体呢?讲得越简单通俗越好,谢谢!

网友A:
噪声是连续谱,即噪声中含任意频率的信号。
那么,对某一频率,噪声的功率(或电压)是多少?是零!

打个比方:一条重1g长1cm的铁丝,放在实数轴上0到1cm上,数轴上0.5cm这一点承担多大重量?当然是零。

楼主:
下面两个图都是从AD8056里抠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