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方案!

楼主(2009-10-17):
有个产品需要改进,产品上有4位LED数码管,动态扫描的。
改进的地方是取代人工作业,传感器加控制电路实现。
问题:我需要提取数码管上的数字,以便做出合理的动作,请问,该怎么实现提取数码管数字呢?请大家帮忙。。

网友A:
锁存被选到那位数码管的段码。

网友B:
做一个电路板我们这里暂时叫它"控制板",将数码管的段选和位选信号接到这个控制板上,通过对段选码和位选码的判断就知道当前显示的是什么内容了.接下来的工作就可以利用当前采集的显示内容作出判断和处理,软件上可以将显示内容存储为一个数组方便调用和查询.

楼主:
通过对段选码和位选码的判断就知道当前显示的是什么内容了.九天牧歌 发表于 2009-10-17 22:24

谢谢楼上的朋友,关键是怎么判断呢?
用单片机可以吗?
是不是位段接中断口,码段接I/O口,中断来了立马读码段?
这样是不是要求单片机速度要很高?

网友A:
回4楼:
用单片机,对读入的段码进行查表操作,这个表,当然要你自己编写。
对单片机速度要求并不高。每位数码管显示至少零点几毫秒,足够单片机执行好几百条指令。

楼主:
刚才想了一路二楼的话,贼有道理,豁然开朗。位选信号进入多选一通道,再连接锁存器触发脚。
这样就用位选信号触发,所存段选信号,然后单片机读取。谢谢2、3楼!

网友A:
回6楼:
那样成本就高了,每位用一个锁存器,太多了。如果用一个锁存器,位选信号用多选一,各段信号送锁存器,也要两个芯片,单片机还要控制多选一芯片。既然用了单片机,而且这片单片机不做其它事情,完全可以让单片机直接读取所有信号,即原控制数码管的单片机输出的位选和段选信号都送到你新加的单片机,其余事情都用软件完成。
不一定用中断。数码管更新相当慢,你加的单片机用巡回检测完全来得及。试想,原来的单片机除动态显示之外还要做许多其它工作,新加的单片机只做检查数码管的工作,怎么会来不及?

网友C:
没必要用中断的

一组端口接全部位选信号,单片机以一定间隔不断去读,当读取值和上次不同是,说明端口有变化,这时再判断是哪一位,保存段码对应的数字进相应位的缓存即可
一次处理,当最后一位读完后即可认为是一个刷新周期,这时判断所有的数据有没有变化,有变化则单片机做相应动作、处理即可

网友D:
多嘴一句,你刷显示的单片机没有多余的时间片了?没有多余的IO了?
在信息通道里,分叉离源越近越好……

网友C:
很明显,显示设备不是自己做的

网友D:
很明显,显示设备不是自己做的
引用 网友C:

哦……恍然大悟

网友E:
同意6楼的看法

楼主:
感谢楼上几位,果然是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