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如何选择AVR型号?

楼主(2009-10-17):
需要用2路AD,要串口.还要驱动3位数码管.
请问下选用AVR单片机的哪款最经济最合适.
另外开关电源输出电压怎么样实现可调,比如输出24V2.5A
请高手赐教啊!!!

网友A:
ATmega8就可基本满足要求

楼主:
还有没有别的啊?

网友B:
这个应该比较多吧,上网找一下吧

网友C:
如果能够改变基准电压或者改变比较电路的比例,就可以实现电压的可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