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TL494结构,原理与频率,实例-----实用文

楼主(2009-10-17):
TL494是一种固定频率脉宽调制电路,它包含了开关电源控制所需的全部功能,广泛应用于单端正激双管式、半桥式、全桥式开关电源.TL494有SO-16和PDIP-16两种封装形式,以适应不同场合的要求.其主要特性如下:

     主要特征

     集成了全部的脉宽调制电路.
     片内置线性锯齿波振荡器,外置振荡元件仅两个(一个电阻和一个电容).
     内置误差放大器.
     内止5V参考基准电压源.
     可调整死区时间.
     内置功率晶体管可提供500mA的驱动能力.
     推或拉两种输出方式.TL494引脚
TL494外形图

TL494引脚图

工作原理简述

    TL494是一个固定频率的脉冲宽度调制电路,内置了线性锯齿波振荡器,振荡频率可通过外部的一个电阻和一个电容进行调节,其振荡频率如下:

输出脉冲的宽度是通过电容CT上的正极性锯齿波电压与另外两个控制信号进行比较来实现.功率输出管Q1和Q2受控于或非门.当双稳触发器的时钟信号为低电平时才会被选通,即只有在锯齿波电压大于控制信号期间才会被选通.当控制信号增大,输出脉冲的宽度将减小.参见图2.

控制信号由集成电路外部输入,一路送至死区时间比较器,一路送往误差放大器的输入端.死区时间比较器具有120mV的输入补偿电压,它限制了最小输出死区时间约等于锯齿波周期的4%,当输出端接地,最大输出占空比为96%,而输出端接参考电平时,占空比为48%.当把死区时间控制输入端接上固定的电压(范围在0—3.3V之间)即能在输出脉冲上产生附加的死区时间.

    脉冲宽度调制比较器为误差放大器调节输出脉宽提供了一个手段:当反馈电压从0.5V变化到3.5时,输出的脉冲宽度从被死区确定的最大导通百分比时间中下降到零.两个误差放大器具有从-0.3V到(Vcc-2.0)的共模输入范围,这可能从电源的输出电压和电流察觉得到.误差放大器的输出端常处于高电平,它与脉冲宽度调制器的反相输入端进行“或”运算,正是这种电路结构,放大器只需最小的输出即可支配控制回路.

    当比较器CT放电,一个正脉冲出现在死区比较器的输出端,受脉冲约束的双稳触发器进行计时,同时停止输出管Q1和Q2的工作.若输出控制端连接到参考电压源,那么调制脉冲交替输出至两个输出晶体管,输出频率等于脉冲振荡器的一半.如果工作于单端状态,且最大占空比小于50%时,输出驱动信号分别从晶体管Q1或Q2取得.输出变压器一个反馈绕组及二极管提供反馈电压.在单端工作模式下,当需要更高的驱动电流输出,亦可将Q1和Q2并联使用,这时,需将输出模式控制脚接地以关闭双稳触发器.这种状态下,输出的脉冲频率将等于振荡器的频率.

    TL494内置一个5.0V的基准电压源,使用外置偏置电路时,可提供高达10mA的负载电流,在典型的0—70℃温度范围50mV温漂条件下,该基准电压源能提供±5%的精确度.

TL494的极限参数
名称 代号 极限值 单位
工作电压 Vcc 42 V
集电极输出电压 Vc1,Vc2 42 V
集电极输出电流 Ic1,Ic2 500 mA
放大器输入电压范围 VIR -0.3V—+42 V
功耗 PD 1000 mW
热阻 RθJA 80 ℃/W
工作结温 TJ 125 ℃
工作环境温度
TL494B
TL494C
TL494I
NCV494B TA
-40—+125
0—+70
-40—+85
-40—+125 ℃
额定环境温度 TA 40 ℃

单端连接输出和推、拉(电流)结构
详细请到:http://www.mmyishun.blog.**

楼主:
大家不需要这种资料吗?

网友A:
这个论坛可能涉及TI电源的比较少吧

网友B:
转自哪的?说明一下哦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下面不是有转帖的网址了吗?这样还不行吗?

网友A:
是啊,同问,是不是转帖的时候写明出处的网站名

网友B:
回复 网友B:

下面不是有转帖的网址了吗?这样还不行吗?
引用 楼主:

根本打不开,访问的博客不存在!!!

网友C(2010-10-16):
好东西,正要做电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