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94 供电电压低于7V后,有什么输出?

楼主(2009-10-18):
我用ATX电源改的逆变器,TL494改成射极输出,后面接S8550和C8050推IRF3205,现在是输入电压为12V时,带100W灯正常,负载稳定也就一切正常.但当输出插座接触不良时,电流有波动时,就会烧其中的一只管子.原因是:我的电瓶是12V/4AH的,当电流达15A以上时,电压下降到7V了,但电流还有15A,就在这个时侯烧管的,我没有外加保护电路,也不知TL494在7V时,射极输出是不是还是高电压?

网友A:
建议你在变压器上取一绕组,再用7815给494供电!你的这种情况我也碰到过.

楼主:
谢谢大师! 我的变压器已做好,没有多余的绕组,我想从MOS的D极直接接个整流二极管电容滤波稳压用了,这样还能不用吸收网络了.

网友A:
分析你烧管的原因:是电压下降后造成驱动不足而烧的管,直接原因是电源电压下降的太多.
解决方法:1.做欠压保护电路,低于9.6V时关断输出!(必须)2.换用大安时的电池!3.减小负载!(2和3可选一,但是必须逆变器正常工作时的电压不能低于11以下)

楼主:
我现在从2个方面整了,
一方面从变压器初级取掉吸收网络,分别用2只二极管整流,电容滤波,得到的电压依据负载轻重从(15V~52V)变化,后面用13003和18V稳压管做成串联18V稳压电路,输出稳定的18V供电给494供电.
另一方面做了5.6V串C945 B-E极,应是6.3V的欠压保护,结合原板上的LM339锁定保护,现在还在实验中,有结果了就发出来.

网友A:
非常明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