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的地址寻址问题

楼主(2009-10-18):
各位大哥,关于2812的地址我想问一下各位大哥

在2812中有19根地址线,
但是他的地址可以达到0x3fffff
我想知道,如果他要找到0x002000 和 0x108001的地址,怎么处理的?
那位大哥指点一下?

网友A:
1)19根地址线是外部接口(XINTF)的地址总线。2812内部有数据、程序地址总线,其中程序地址总线为22位,所以可以访问到0x3ffffff。
2)直接读/写0x002000或者0x108001地址,就可以找到相应地址了。

楼主:
谢谢了,我明天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