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2812AD采样的数据保存到外部文件

楼主(2009-10-18):
怎么把2812AD采样的数据保存到外部文件?

网友A:
你指的外部是哪?上位机?还是其他的

楼主:
保存在上位机上

网友A:
ccs-file-data-save
按这个目录下就可以将AD采集的数据保存下来了

楼主:
我用 Data-save 试了,第1个数据对了,其它的数差的太多了,和观察窗口中显示的不一样,请问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