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TI的2818制作3KWPFC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急需解决)

楼主(2009-10-18):
使用的是ti的UCC2818 芯片制作功率为3KW的PFC,PFC的负载是180度的直流变频convertor和开关电源,用于空调中

电流环结构如图, Rz=82K,Cz=332,Cp=221,Rmo=Ri=680
在测试过程中,当温度为48度,输入电压为185V下,功率达到2.6KW时,会出现一种现象,UCC2818的电流环输出CAOUT波形变成(紫红色部分):

在电流过了最高峰值后,振荡起来了,电流环的振荡后引起输入电流也跟着振荡从而出现了OCP保护.而在其他工况下测试时,即使是输入电流再大些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后来更改了Rmo值为1.2K,也就是缩小了电流环的放大倍数,解决了该问题,但是在高电压(260V)下,功率为500多W的时候,PFC的谐波特别的大.初步怀疑是不是电流环的补偿零极点没有配置好,频宽不够?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头都大拉.
不知那位高人是否可以指点几招啊!!!

网友A:
满篇帖子都是你的问题和转帖

网友B:
呵呵,看来是集中爆发了

网友B:
你的PWM的开关频率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差不多了,感觉这里的人比较热情,所以把帖子都放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用的是27K,这个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B:
你把频率提高一点试试!提高到50K左右!

楼主:
由于我使用的是先童的内置IGBT,其最大的开关频率不能超过40K,因此提高频率的方法不可取了,而且提高频率的话,会带来很多问题,
模块发热会很厉害,影响模块使用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