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激电源(UC3845)的PWM输出波形和纹波的问题.

楼主(2009-10-18):
PWM输出波形抖动和输出纹波过大,800MV,请问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A:
你怎么这么多问题?

网友B:
是啊,问题挺多的

网友B:
最好能把电路图附上,否则很难说清的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问题是有点多,暂时时间有点多,平时很少上网,一般都是集中几天上网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是我的电路图:

楼主:
不知道你那能看清不,不行的话我给你传一个

网友B:
输出?V,?A
你现在输出的电容才100U,是不是太小了哦

假如电容容量加大还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话,输出端可再加个LC滤波!!

楼主:
10V/1.35A,在MOSFET开关处纹波太大了,叫人无法忍受,而且PWM的输出波形在抖动.MOSFET的S极电阻的电压波形也不好,好象有振荡存在的.

网友C:
有点看不清

网友D:
地的问题吧

网友E:
图看不清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