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射--共基 VS 共射--共射放大电路

楼主(2009-10-18):
最近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为何模电书上讲到多级放大电路的时候,只讲共射--共基这种类型的?莫非共射--共射在使用方面有什么局限性以至于编教材的那些人BS它,故意不让它在教材上风光一下。

网友A:
你从各种电路的输入输出阻抗上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楼主:
共射级与共基极的输出阻抗是一样的,都约等于R(c),即上面的2K。上面共射级的输入阻抗约等于R(9)---510K,共基极的输入阻抗就远小于共射级的了。综合比较,还是共射---共射好啊。  我等着挨砖,不知哪点理解错了。敬请指教。

网友B:
主要是频率特性不一样。
从增益角度看,共射-共基电路与单级共射电路差不多,但频率特性则要好得多。

3楼说共射级输入阻抗约为510k,这可是错得相当大。既然是仿真,不妨把该电路的输入阻抗也仿真一下。

楼主:
顶一下maychang,基本上什么问题在你这都能得到解决

网友C:
LZ ,
问出这种问题只因为你还不懂高频电路的增益受什么影响,你还不懂密勒效应
——还在拿直流放大的理解方式去分析高频电路。

共射共基电路之所以在很多场合得到广泛应用,主要是因为它有别的电路达不到的高频特性(带宽、稳定度);而且附带获得更大的输出阻抗(这对于调谐回路有好处)

网友B:
刚看到楼主的签名。
奋力追赶xwj吧。

网友D:
我看的书:共射--共基、共射--共射都有讲

网友:
LZ ,
问出这种问题只因为你还不懂高频电路的增益受什么影响,你还不懂密勒效应
——还在拿直流放大的理解方式去分析高频电路。

共射--共射之所以在很多场合得到广泛应用,主要是因为它有别的电路达不到的高频特性 ...
引用 网友C:

洗碗机COPY时不认真=,=

网友C:
嗯,COPY几个字都Copy错了:(

网友E:
要能拜XWJ为老师就好了

网友F:
共射---共基可以获得更好的带宽。

网友G:
共射共基巧妙地消除了结电容的反馈作用,在高频很好的防止自激振荡,同时继承了共基电路的频率特性好的优点,其实共射共基算不上是多级放大器。至于共射共射就是两个共射电路级联起来,有什么好说的呢?只是增益大些,另外楼主的电路实际可不要这么用,没反馈,静态点不稳的。

网友H:
学习了, 没做过高频电路,之前学习的时候,书上也只提到因为输入输出阻抗的关系 所以才有几种常用的多级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