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款稳定输出5V可调,1A-1.5A的DC-DC

楼主(2009-10-18):
请推荐一款输入大于12V,稳定输出5V可调,1A-1.5A的DC-DC,管脚是DIP8,需要的是开关型的DC-DC电源IC,价格尽量便宜

网友A:
推荐L4960  试试看吧 ^_^

网友B:
稳定输出5V可调
************
这是不是矛盾?

楼主:
可能表达不是很清楚,因为是电源,所以要求输出稳定,可调是指输出可以调整到5.1或是其他电压值

网友C:
裕邦的,yb1609 输出可调,输出电流2A,PWM模式,效率可达89%

如果有需要,可以同我联系Janicey@163.com

楼主:
已经搞定,谢谢各位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