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如何驱动3.5寸液晶屏?

楼主(2009-10-18):
大家帮着出出主意,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来用STM32单片机驱动3.5寸的液晶屏。
一般3.5寸的液晶屏自身都没有控制器,STM32上的哪些资源可以利用呢?怎样能使屏的刷新率又比较高呢?

楼主:
顶起。
各位大师有没有好的办法呢?

网友A:
这个问题有点宽泛了。。。

楼主:
就是说STM32能不能做到替代有LCD控制器的ARM9那样的功能?因为一般的3.5寸的液晶屏是没有集成控制器的,所以,要么是单独用一个液晶屏控制器的芯片来桥接STM32和液晶屏,要么是利用STM32自身的资源来直接驱动TFT液晶屏。
在网上看到有用FSMC来驱动的,由于刚接触STM32,对这个不甚了解,不知道这个方法的刷新率能做到多少帧每秒,CPU的占用率有多高?

网友B:
我的意见是,如果你不熟悉这方面的知识,趁早放弃直接使用STM32驱动这个3.5寸液晶屏,还是想其它办法。除非你对TFT液晶屏的驱动接口和STM32非常熟悉,可以试试看,但我估计刷新率不会很高。

楼主:
TFT屏的驱动接口算是比较熟悉,原先用过很多屏了,就是STM32正在熟悉之中。刷新率和CPU的占用率是两个硬指标,任何一个不能满足的话就不行了。

网友C(2016-10-10):
楼主最好先了解这个屏幕的接口以及该接口的控制原理。

网友D(2020-12-10):
只用MCU或ARM去控制是非常难的,加个瑞佑RAIO的液晶控制IC就简单多了,MCU速度低也不影响切图效果

网友E:
直接用串口屏吧,或用8875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直接用串口屏吧,或用8875

RA8875也是比较旧了,10年前的产品了,新的应该用RA8889,还带视频播放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