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检测电路求评

楼主(2009-10-18):
(无正文)

网友A:
很不好。
4-20mA是由源设备产生的,源设备输出电压总有上限,通常对源设备要求可以输出15V,即允许三个250欧负载串联接入电流环。现在你将输入电阻提高到500欧,那么源设备就只能再带一个250欧的标准负载,这往往是不允许的。
LM324是很“粗糙”的运放,温漂较大,在这种对精度要求较高的电路中,应该选用精密运放。

楼主:
哦,这样子啊,那我把电阻改为250欧,再放大2倍怎么样?
还有我关心的滤除工频干扰问题,maychang大叔讲讲。最好是怎么做?

网友A:
C1容量那么小,没有多大用。即使加大容量,C1对共模信号也没有作用。
4-20mA信号带宽很小,工频干扰并不严重。有R2R3C2C3就够了。倒是U1B应该限制带宽。

楼主:
谢谢!这个帖子我早上在这发后很久没回音我就到别的论坛发了,有大侠说“C2会在反馈系数上引入极点,增大高频噪声,还会造成第一级不稳定 ”,maychang叔你怎么看呢?

网友A:
“C2会在反馈系数上引入极点,增大高频噪声,还会造成第一级不稳定 ”
没有花时间仔细分析,有这种可能。
所以,最好不用这种差分放大方式,就用普通的单端方式好了。至于共模干扰,由于电流环本来带宽就很小,输入端电阻仅250欧,实际使用过程中没有见到严重的影响。
顺便说一句,既然可以放大,放大倍数完全由你自己定,电流取样电阻可以再小些,100欧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