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电源和功率电源的影响

楼主(2009-10-18):
(无正文)

网友A:
1 电容滤波是不能少的。
2 分开供电或通过电阻、电感隔离一下
3 针对电磁阀的特点,进行电压和电流的削峰。
4 那些电磁阀电流过大引起压降的事情是有的,电磁阀处有短路现象导致整个系统电源电压降低也是有的。不能不考虑

楼主:
这次修改在电磁阀处的电源加了25V470u的电容进行了滤波
分开供电现在不太可能
用电感怎么隔离呢?就把12伏串个电感分出两路来吗?

网友B:
3 针对电磁阀的特点,进行电压和电流的削峰。
怎么做  ??
只知道加个阻容吸收回路和二极管。

楼主:
已经加过了阻容吸收回路和二极管了

网友B:
把电磁阀的地和运放的地分开再在电源处单点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