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PROTEL99SE在添加原理图库的时候总是添加不上呢?

楼主(2009-10-18):
连软件本身带的大厂家的库也添加不了

也不是没有带DDB后缀的原因
是怎么回事呢

谁有好的PROTEL99SE版本给个 要好的自己用过的(不要随便给个下载网站——其实都不能用)

网友A:
好奇怪哦

网友B:
1。重新启动,如果不行,可能**有问题。建议百度一下。重新下载
2。插入库文件,标准的自带的,类型为DDB,自做的,lib。在打开的时候没,注意选择文件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