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作"工业级"?

楼主(2009-10-18):
(无正文)

网友A:
按我目前的理解都是工业温度级别。看一个系统是否属于工业级,那得看整个系统是否满足工业级设备工作的环境要求,而不是追求每个器件都是工业级水平。
我初学者,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B:
视情况,不同对象可能有不同的内容。

就一个芯片而言,能在温度是保证是基本的。但在抗振动性也不能没有要求。
走出芯片,到连接器,整机结构,指标就更多。如防尘防水。
讲到一个装置或一个系统,要求当然不同了。

有时民用级或商用级的某些要求要比工业级更高。比如示波器、万用表,它们的两根测试线就要求抗折断性能更好。万用表这种便携式工具要抗摔打等。

边想边写,也许还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