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瞬态电压调整率与那些因素有关?

楼主(2009-10-18):
根据定义应该是负载的变化引起的电压变化,即(U-U1)/U*%,U为额定输出,U1为负载变化引起的电压变化。

但我测试的一个逆变电源,由于输出电压反馈有微小的调整会影响瞬态电压调整率(比如调整输出电压检测RC滤波电路的参数),为什么?
负载瞬间变化引起输出电压变化应该暂时与反馈无关吧?
请达人指点

网友A:
恰恰相反,完全取决于反馈。

网友B:
我觉得是视具体情况而定,如负载的变化速度远高于反馈速度,那么...
但过后(最终)输出仍会有变化...

网友C:
环路的RC, LC共同决定

网友A:
01:24回帖,06:47编辑,PowerAnts只睡5小时?

网友C: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哈. 在孙中山故居猫了几天, 酒店的床太软, 睡不舒服

网友D:
采样电路阻抗不匹配吧

网友B:
请问7楼能否说详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