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单片机汇编指令!

楼主(2009-10-18):
mov p2,#feh为什么在proteus中不能编译通过!
而mov p2,#92h就可以通过编译,还能仿真!中要是直接数中有一个数为a~f就是编译错误!
而在wave里mov p2,#9fh对,mov p2,#f3h不对!
请问为什么????

网友A:
第一个符号必须是数字。#F3H应该写成0F3H。
为什么?因为FEH或F3H可能是合法的标号。

网友B:
LS正解,
#F3H必须写成#0F3H

网友C:
这个问题应该每本51的单片机书上都有讲

楼主:
谢谢,我想到了!对,书上好像是有!

网友D:
别忽略了细小的问题!!16进制数,当第一位是字母时,前面要加“0”

网友E:
细节决定成败!!这个是例子了。

网友F:
相信LZ受益匪浅啊!!

网友G:
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