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串口波特率问题

楼主(2009-10-18):
用M8的USART做数据无延迟(判断UDRE)发送。刚上电,数据发送正常(无延迟),几秒过后,变成了这样的情况。即发送完一桢数据后需要等待一定的时间才接着开始发送另外一桢数据,当然数据发送无错误,只是需延迟。我不知道是不是由于M8温度迅速升高的原因造成的此现象,请高手解释下,感谢!

网友A:
应该是程序问题吧

网友B:
个人认为单片机的硬件不会那么脆弱,温度升高发送数据就不正常了不太可能

网友C:
严重同意三楼的说法,只要芯片温度不是很高,基本上都没问题

网友B:
可以仿真一下看看程序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D:
这个能用软件仿真吗?可以用什么软件?

网友E:
开玩笑,“M8温度迅速升高”???
怎么可能?

就串口那么点数据量能让“M8温度迅速升高”?
而且M8就那么点电流,温度能到那里去?
再说USART发不发数据根本就不会影响到CPU负载、温度等

LZ还是先检查小你自己的程序吧,比如不断电复位下看看

网友B:
7#说得在理

网友B:
回复 网友D:
当然可以了,比如用prtoteus

楼主:
谢谢各位!仿真正常,还能检查哪里?

网友A:
试下硬件仿真,看看程序运行期间单片机再干什么

楼主:
硬件仿真,具体咋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