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43求助,请大家帮我看看

楼主(2009-10-18):
我现在用下面这个电路图做一个5V输出的开关电源.现在的问题是我不知道磁芯的参数,用的是从一个5V4A的老开关电源上面拆下来的.磁芯引脚也是根据之前的开关电源的引脚接入我自己的这个开关电源.磁芯实际的引脚和我电路的接法可能会引起误解,说明一下.原磁芯在老电源上的接法是:磁芯8脚接地,磁芯5脚经过一个二极管接到了3843的7脚,磁芯4脚经过一些二极管接到了3843的3脚,磁芯8、5、4脚都是导通的,磁芯7脚6脚是导通的.磁芯854脚和76脚不导通;磁芯7脚接300V整流输入端,磁芯6脚接开关管D极,磁芯1脚2脚和老电源解法相同.我现在按照以下电路做出这个电源实验,调试的时候,一接电,就产生“嗞嗞”的连续的声音,请大侠们帮帮我,指点我一下,不甚感激.

楼主:
磁芯的引脚和我的描述对应.引脚和我上面说明的一样.请大家不要见笑,虽然是菜鸟,但我一直在很认真的做个电源.

楼主:
PCB板也上传上来.

楼主:
整个原理图,估计看不清楚

楼主:
输出部分

网友A:
如果“嗞嗞”的连续的声音伴有烟,就象敌人丢过来的一颗手榴弹,那就别玩了,呵呵.如果只是“嗞嗞”的连续的声音,没发展成别的响声,那在确保安全的前题下量量看吧,说不定输出正常呢.呵呵.

网友B:
你的图可真多啊

楼主:
呵呵,图多能说明问题,我也想尽快找到答案,压了一堆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由于不清楚磁芯其结构,我就想换个磁芯引脚试试.现在把磁芯8脚断开,换成磁芯4脚接地,接电后2V输出,还是伴有滋滋的声音,1会儿后,整流桥出来的那个2R/2w的功率电阻烧爆了.检查芯片没烧毁. 下午还是把磁芯8脚接地换回来,磁芯4脚继续悬空,再试一下.

网友A:
图确实比较多,你再查查你的原理图变压器那部分再说,我觉得你的图可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