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4小功率DC/DC,有声音,请帮忙解决,谢谢!(附图)

楼主(2009-10-18):
本人用UC3844做了一个DC/DC,详见贴图.
现在的问题是:
1:电源有声音
2:D3 P6KE36A发烫
请教一下这两个问题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这个确实比较有难度

网友A:
1、电源有声音,各部分波形是否正常?如果正常看变压器磁材是不是固定的不好?
2、稳压管是多少伏的?稳压管的电压应该高于输入电压与反激电压之和,否则稳压管会消耗反激电压能量,因此导致发热,从你的匝比来说,你的稳压管应该选择42V以上才合适.

楼主:
1:变压器应该没有问题,已经浸漆过了.
今天测了一下波形,发现7脚的波形不对,在波形中存在着一个低频的成分,频率500HZ~1KHZ(不同的R3和CP1,其低频成分不同).
我怀疑是电流环出问题,于是我把芯片3脚直接接地,R10=1欧姆的电阻也短路,但是现象还是一样,那说明这不是由电流环引起的,我想应该是电压环引起的,但是不知道怎么改.
还有一个现象:我改变R3和CP1,芯片7脚VCC的电压也会跟着变.按照计算,VCC=12V,我试过几组R3和CP1,VCC的电压在12.06V~12.56V之间,我觉得这不正常,估计是反馈补偿出问题了,可是目前没招了,不知道如何解决.
2:D3 P6KE36A是36V的,为什么稳压管的电压应该高于输入电压与反激电压之和?我取36V的理由是这样的:我设反激电压VF=20V,考虑变压器的漏感尖峰是VF的1.5倍,于是稳压值=1.5*VF=1.5*20V=30V,我再放一点余量,所以选用了36V的TVS管,D3发热可能还是变压器;漏感太大的原因,明天去公司测测漏感到底多大.

楼主:
1:今天,我调试了很久,还是有声音存在,感觉R3=20K和CP1=153这组值稍微好点,那个低频的成分没有了,不过又跑出来一个高频成分,频率是9KHZ~10KHZ的,波形中存在这样的现象:每隔这个频率,芯片6脚输出会丢几个波(无波形输出),现在已经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了,请高手指点指点.
2:今天把P6KE36A换成了P6KE47A,感觉发热小很多,手摸上去没明显的感觉.
然后测了下变压器的漏感,只有5uH,1%的漏感应该不错了,可是测MOS管的漏极的峰值电压达到85V,这个电压值=Vin+VF+V,V是变压器漏感引起的电压,按照这样计算,V=85-24-20=41V,漏感这么小的变压器,它引起的尖峰有那么大吗?

楼主:
调了这么多天了,还是一点头绪没有,声音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希望哪位高手能给我出出招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