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PH传感器有关的设计

楼主(2009-10-18):
女朋友的毕业设计是有关水质检测的,想各位大虾给小D推荐一款测量PH的传感器,最好带数据手册的,小D再次谢过^_^

网友A:
PH电极,在仪器商店有卖。到网上搜搜,大把。例如北京的大西洋。

网友B:
PH电极,电压输出,高阻抗。

网友C:
普通玻璃电极,时髦点的就是isfet了
电极这东西有时候比较脆弱,毕业设计整个电路就行了吧,买几个电极老板还不心疼死

楼主:
到网上查了一下,普通的电极都需要300多啊,哎研究生的论文补助才200,还是搞个仿真电路得了*—*

网友B:
需要的话我送你一个旧的。

楼主:
TO 6# 前辈肯定是对PH传感器很熟悉,小D 斗胆献上自己的设计思路,敬请高人指点^_*

楼主:
~~传感器放在被测溶液中,产生不同的电位(由于对流等原因,PH传感器信号有小幅的变化,可以忽略为直流信号),由于PH 0~6产生的电位为负值,故先将传感器产生的信号抬高(用电压跟随器)让PH 0~14所产生的电位成线性增长(理想状态),且PH=0的电位为正,抬高之后通过一个低通滤波器,滤除高频干扰,在通过一个同相比例放大器,放大一定的倍数到CPU进行采样处理。电路图还在设计中,设计思想还有待改进,希望大家不吝指教 小 D感激不尽^_^

网友B:
大概是这样的。

楼主:
与时俱进前辈,能否把您的那个旧的传感器的技术手册给小D发一份,小D想知道传感器工作在PH = 0~14 时的电压范围,(因为小D选得CPU 是msp430的,内部AD参考电压2.5V)才好确定运放的放大倍数等。
  多谢啦 ^_^

网友B:
没有技术手册。1PH~=60MV

网友D(2010-05-17):
能不能给我呀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哪有卖ISFET的,你知道不?

网友D:
回复 网友B:
能不能送给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