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通信数据显示乱码

楼主(2009-10-18):
我用的是STC12C5A60S2的单片机,往上位机的串口调试助手上发送一个字符,可是调试助手显示的是乱码,复位后又正常了。。。有人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A:
程序飞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可能,不过不明白为什么哈~多谢原野之狼多次捧场,嘿嘿~~~

网友:
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单步调试时看到程序飞了,但是还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求高人指点!

网友B:
烧片的时候注意选择外部晶振还是内部晶振。。。

网友A:
如果感觉程序没问题那就考虑一下波特率的稳定性~
比如晶振的温漂,有些片内晶振误差太大,不宜作为波特率时钟。
最好拿示波器打一下,看看实际波特率是多少,并且还可以看到实际的数据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B:
默认情况下是外部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默认情况下不就是外部晶振的吗?

网友C:
波特率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应该不是的,我也怀疑过这样可能。。。

网友D(2014-03-02):
我的也是,一样的芯片,解决了没

网友E:
周围有干扰没,我那学习班,手忘上一放,哗哗哗的跑,比正常程序发送都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