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关于运放的反相比例放大

楼主(2009-10-18):
将运放接成反相放大器的时候,
1.必须用双电源么
2.如果单电源和地,那么输出会是什么
3.如果真的是单电源,用反相比例放大,有正确的应用方法么。

其实我的问题蛮简单的,但是直到现在才发现。

可能以前帖子有问过,但是还是想提出来让高手给详细解答下。板砖的不要。
十分十分的感谢。

网友A:
这个电路给你参考

网友B:
2楼已经给你具体的解决办法了, “支点”别放在零点就可以用,就是图中分压得到的Vref。

楼主(2009-12-14):
还是要再次提出疑问。希望能解答。

上面的意思有一些明白,但还不是非常的了解其中原理。
譬如LM358,,单电源,,如果作反相放大连接,放大倍数假定50,,输入10MV直流

1.同相端接地,,有输出么
2.如果同相端接0.5VCC 那么这时候输出又是多少呢?

非常感谢,这个问题很困扰

网友C:
单电源的输出电压只能是正,不可能是负。

运放的输出电压总是要离开电源电压一定的值(不同器件就不同),因此,要注意输出范围,不能光顾输入不管输出

网友D:
记得有人说过这么一句话:
“运放可不知道你是单电源还是双电源,只要它的V+和V-间有合适的电压和外围有合适的反馈,就会干活”。

不管你是怎么供电,在计算输入和输出电压值的时候,以供电电压的“中点”作为参考点即可。

网友E:
[quote, “支点”别放在零点就可以用,就是图中分压得到的Vref。
引用 网友B:
[/q

网友E:
支点   可不可以说下是什么回事话间  R6和R64中间的电压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