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体化超声波探头怎么用?

楼主(2009-10-18):
超声波探头,可用于接收也可用于发射电路中。
要想用一个来发射和接收,它使用的原理是怎么样的
怎么让它发射超声波?
接收到信号后它是怎么输出的?
请坛里的前辈帮忙下。。。。

网友A:
超声波探头(超声波换能器)就是特殊谐振频率的压电陶瓷片,将谐振频率的电信号加在换能器上,换能器通过机械振动激励空气发出超声波,和扬声器的道理一样,其逆效应也同时成立,正如MIC,应用时后接放大器。

楼主:
谢谢chunyang大哥
之前用过单发单接的
没用过这种收发一体的
不太清楚电路要怎么设计
及怎么给发射信号

网友B(2010-06-23):
采用脉冲的方式分开发送和接受信号,探头是压电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