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l7135测不准是因为积分电容有问题吗?

楼主(2009-10-18):
icl7135测不准是因为积分电容有问题吗?电路是datasheet推荐的。基准电压1v,根据datasheet,把输入接到基准,应该显示9999,如果积分电容损耗大,这个显示值就会偏差。用几种不同材质电容器实验,结果
黄色偏白方块电容--9989
橙色MKT电容--9989
棕色电容------9970
贴片电容------9780
贴片最差,前面两种最好,但是跟9999还差距10,这是不小的误差,以为是印刷板的原因,换了好的印刷版还是一样。
请大侠们说说问题可能出在哪里?要用什么样的积分电容?我看别人的产品经常用上述第一种电容。

楼主:
大家都不用ICL7135吗?有现成电路的朋友请帮忙试试看,很简单,就是把输入(2脚)和基准(10脚)短接,看显示是不是9999。

网友A:
很正常,微调基准即可

楼主:
LS误解我的意思了。
现在的情况是1.0000伏基准,1.0000伏输入,而显示是0.9989,注意不是0.9999!
也就是说由于积分电容损耗等某种原因,使本来应该测量显示0.9999,却测出0.9989。这样整个量程内就会出现非线性,这种非线性不是微调基准可以克服的。

楼主:
拿一个7107电路做实验,把输入和基准短接,显示999,属于正常。7107是3位半AD,7135则是4位半的。

网友B:
积分电容偏大,取小一点的电容

楼主:
LS在使用7135上有什么经验请指教。

楼主:
拿一只4位半万用表做实验,输入与基准短接(1.0000v),显示0.9993v,看来0.9999只是理论值。

网友C:
我用聚苯乙烯电容,可以出9997甚至9998,其它好一些的电容在9992到9995之间。
如果在9990以下,看来要找好电容了,否则介质损耗太大,有非线性产生。

楼主:
LS用的聚苯乙烯电容是啥模样,能不能给个图(或者百度上类似的图片)?

网友D(2009-12-09):
采用介质为聚苯CB型的电容,它的损耗最小,可以接近0.9999。实验IC7135.积分电容为160V0.47uF的CB型聚苯电容,只不过电容体积大了些,没有找到体积小的电容,【价格很贵的】

楼主:
LS用的聚苯乙烯电容是啥模样,能不能给个图(或者百度上类似的图片)?
我买的橙色电容商家说就是CBB.

网友E:
那个电容确实很重要,我公司用这个片子的产品可能卖了100k以上了,没什么问题。

网友F:
着重检查基准电压的稳定度。如果采用TL431一定要加100-220VF电容防止自激。

楼主:
基准是用了LM385

网友F:
用示波器看有没有纹波?

楼主:
谢谢各位,到网上买MKP电容,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