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 方式2的问题

楼主(2009-10-19):
定时器0 方式2的问题
在设置方式2时,我们把初值放在TH0中  TL0该怎么处理呢??不管他吗??会不会有啥不妥呢??
  请高手们指点一下

网友A:
初始化的时候,tl和th赋相同的值

楼主:
void Initial_T0()        //定时器0初始化
{
        TMOD = 0X02;        // 模式2 自动重装8位定时值
        TH0         = 0XE6;
        TL0         = TH0;
        ET0         = 1;
        EA          = 1;
        TR0  = 1;
}

这样合适吗???

楼主:
呵呵……还是没能具体让我放心!!  大虾们呢????

网友B:
看你像多久后让它溢出了

网友C:
TL0         = TH0;
这一句可以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