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福仿真器问题

楼主(2009-10-19):
我用的是伟福SP51仿真器,在仿真C程序的时候,一运行就会跑到反汇编页面,而且只能在反汇编页面设置断点、单步运行之类的,软件仿真、硬件仿真都是这个情况,这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2010-01-06):
2# bccfz 怎么解决的啊,我也遇到这个问题的,谢谢啦

网友B:
代码 跑飞了吧 比如堆栈溢出 等情况

网友:
路上给它设几个关卡,关卡处点一个发光二极管,啥问题都看出来了

网友C:
使用KEIL的时候,出现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