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9-10-19):
小弟是新手,最近要做一个小功率LED电路。有用到252颗小功率LED,请问一下如何在原理图中画出,才能使导入到PCB中有252颗LED灯的电路。。。谢谢指教

楼主:
:(  大家帮帮忙呀,顶一下。。。

楼主:
就是说我不能把全部的252颗小功率LED都画在原理图中再导入到PCB中吧,如何简化原理图还能保证所有的LED都能导入PCB中呢?
急,帮帮忙啊!

网友A:
看你的LED是否是个规律的阵列。如果十分规律,可以考虑自己做个封装……但这么做没什么太大意义,仅仅是满足你简化原理图的心理快感而已……
252个灯不算多。随便找个学习板,数数上面有多少个器件?
简单而重复的劳动,咱们应当简化;简单而不重复的劳动,咱们应该踏踏实实把它做完。

网友B:
做过16x16的led点阵,在原理图中,先画一排,然后复制出另外15排,连线。
在pcb中再一个一个摆放。其实也不是很麻烦,有工夫找简便方法,还不如用这些时间去画图布板,说不定已经完成了。

楼主:
我要做的是长条形的,就是252颗排成一排的那种,
比如说,电路中有需要相同的100二极管并联,那我们也必须全部把它画出来吗?

网友B:
不管用什么简便方法,最后肯定也是要画那么多led。
我觉得复制粘贴很方便快捷阿,先画5个、然后10个、20个、40个、80个……也就贴几下的问题

楼主:
谢谢,我总想投机取巧
呵呵:)

网友C:
还得一步一步来最实在

网友D:
一步一个脚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