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我的34063电路为何无法恒流?

楼主(2009-10-19):
图纸如下,升压电路,输出是恒流60mA,12V左右

输入电压7.5-11.6V,没法恒流,现在从7.5v往11.6V调,输出电流会相应会在70mA-110mA左右变动,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顶,有没有人麻烦帮我看看啊

网友A:
34063是一款锂电池充电IC,它会随着负载的变化自动调整电压和电流,LED在发光芯片自身热量的影响下负载是变化的,所以电流也就会发生变化,做LED驱动有专用的IC,不要用34063,及时你就是做出了恒流,成本也是不少的,自己多找LED驱动IC

网友B:
怀疑你的电原理图不符合实际电路。
R207A和R207B,两个电阻并联,那是要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