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滤球阀 高压外螺纹球阀 焊接球阀

楼主(2009-10-19):
上海东格阀门-球阀系列
钢衬氟球阀
偏心半球阀
铸钢球阀
丝口球阀
浮动式球阀
铜丝口浮球阀
铜法兰浮球阀
法兰球阀
球阀
过滤球阀
高压外螺纹球阀
焊接球阀
三片式活结堆焊球阀
高压对焊球阀
全焊直埋式球阀
四通四密封球阀
广式丝口球阀
二片式丝口球阀
三片式丝口球阀
整体式法兰短球阀
三块法兰球阀
斜面球阀
轨道球阀
涡轮浮动式球阀
固定式球阀
电动浮动式球阀
电动固定式球阀
气动浮动式球阀
固定式气动球阀
清管阀
喷煤专用球阀
电动V型调节球阀
气动V型调节球阀
锻钢硬密封球阀 GB锻钢硬密封球阀
高温排污球阀
对夹球阀
低温球阀
三通四密封球阀
电动三通球阀
三通球阀
玻璃钢球阀 GB广式丝口球阀
广式法兰球阀

球阀它具有旋转90度的动作,旋塞体为球体,有圆形通孔或通道通过其轴线。球阀在管路中主要用来做切断、分配和改变介质的流动方向,它只需要用旋转90度的操作和很小的转动力矩就能关闭严密。球阀最适宜做开关、切断阀使用,但近来的发展已将球阀设计成使它具有节流和控制流量之用,球阀的主要特点是本身结构紧凑,密封可靠,结构简单,维修方便,密封面与球面常在闭合状态,不易被介质冲蚀,易于操作和维修,适用于水、溶剂、酸和天然气等一般工作介质,而且还适用于工作条件恶劣的介质,如氧气、过氧化氢、甲烷和乙烯等,在各行业得到广泛的应用。球阀阀体可以是整体的,也可以是组合式的。

网友A(2010-06-21):
武汉格莱特控制阀有限公司GRAT CONTROL VALVE
    格莱特控制阀是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现场执行仪表领域各种过程控制阀门的专业研发、制造商和资深厂家!ISO9001:2008 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企业工厂位于武汉中国光谷(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公司系**技术企业,拥有多项新型产品专利。我们的技术来自:严谨的行业标准,以及广大格莱特客户多年提供的现场应用经验和格莱特资深行业专家们的贡献。
  格莱特控制阀的前沿技术和卓越工艺,在为广大客户制造出优良产品的同时,持续为客户创造更多应用价值!客户利益至上,协助客户创造出更多的技术进步和创新。

我们的产品:工业过程控制与测量用控制阀(调节阀)、执行机构。

电动系列:电动调节阀电子式电动调节阀电动比例调节阀V型电动调节阀电动蝶阀电动调节蝶阀电动球阀电动执行机构(电动执行器)快速开关电动执行机构快速开(关)系列电动阀门电动通风调节阀低负载蝶阀小流量调节阀UPVC 电动球阀UPVC电动蝶阀电动比例调节阀 硬密封电动V型调节阀 电动单座调节阀 小流量调节阀

气动系列:气动调节阀 气动球阀 气动蝶阀气动内螺纹开关球阀  硬密封气动调节阀 精小型气动单座调节阀  气动超短球阀  气动薄膜调节阀

我们服务的行业:电力  石油  造纸  炼油  食品 酿酒 饮料  化工 石化 制药 冶金等各种工业领域,同时提供专业的调节阀选型和计算以及应用案例服务
我们的公司宗旨:创新、高效、务实、与客户共赢市场。
格莱特控制阀,创造应用价值!

V型调节球阀

电子式电动调节阀, 电子式调节阀

EV系列电动流量调节阀,流量调节阀

对夹式不锈钢电动调节蝶阀

三片式自控电动球阀

电动V型调节球阀,V型电动调节阀

低负载600S型电动气体调节蝶阀,低负载电动通风蝶阀

高性能蝶阀,对夹式气动金属硬密封蝶阀

气动V型调节球阀, 气动硬密封调节阀

硬密封电动V型调节球阀,硬密封调节阀

电动单座调节阀

气动薄膜直通单座调节阀
高性能蝶阀,对夹式气动金属硬密封蝶阀

气动V型调节球阀, 气动硬密封调节阀

硬密封电动V型调节球阀,硬密封调节阀

电动单座调节阀

气动薄膜直通单座调节阀

EJ系列电动小流量调节阀,微小流量调节阀

电动V型球阀,V型电动球阀

电动衬氟调节蝶阀

不锈钢电动通风调节蝶阀,低负载型电动蝶阀

ECV电动给水调节阀,锅炉给水调节控制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