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干扰怎么处理啊!

楼主(2009-10-19):
近来发现问题。温控表总是有干扰。但是奇怪单个用的时候没有干扰很正常。3个一起用的时候就有了干扰了测量的温度过高!

网友A:
请把问题描述清楚,否则没人理你…

网友B:
先把语文学好,再来做研发。。。。。。。。。。。

楼主:
说明:
    第一:我的语文不好。
   第二:我没有做我问的问题方面的工作更谈不上“研发”,只是兴趣所至想了解和扩充自己的知识面。
  第三:回到问题就是我买了3个温控表用在机器上。安装一个温控表很正常(测量温度和控制温度的误差都很好 )不知道为什么我同时安装3个的时候就出现很大的干扰。不准确了。后来我又买了台湾某品牌的温度控表却很好。
  第四:温控表都为数显。有问题的温控表的MCU为MICROCHIP的pic16f77。
请问LS的热心的的朋友我这次说清楚了没?若没有我继续加强语文知识补充。
各位做研发的朋友或者知道此类问题的朋友能不能帮助我解释下。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产生。

网友C:
问题除了“MCU为mircochips”好像拼错了外,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请楼上几位热心的朋友把答案说清楚。